联想Z500亮度低,主板问题已修复

楼主(2017-05-13):
故障如题,亮度调到最大,还是显示很暗,不是暗屏那种暗,换了个液晶屏,故障依旧。测量屏亮度调节信号为0v,呵呵,故障在这,拆机,测量主板屏线接口第8脚为0v,说明屏线是好的,问题在主板上,测量R430两端为0v,R431没有安装,我测了R431两端焊盘,一端有3.3v,根据图纸上着两个电阻是并联的,直接短接了R431,开机测试OK,拷机几个小时正常。

网友(2019-09-02):
有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的没电压,直接暗屏

网友(2022-06-24):
驱动问题多吧

网友:
不错,我也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