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 2.1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13):
  同行客户主板通电风扇长转不显,测量CPU电压没有   其他都有。根据GAH61其他型号维修法把PQ19去了。 CPU电压有了,但是主板不跳码。     后来查图纸测得R4933电阻变质了才1.7K 正常是3K    到主板上找了个4K的装上去就好了,——    一点就亮机了    附上BOIS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这个电阻的作用,附上电路图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是啊应该附上这个电阻的作用的,好明白些的

网友:
如果去掉DQ19 有CPU供电
那么那电阻应该是PCH1.05V的分压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