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有待机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7-05-13):
接手拆机发现机器摔过,独立开关板有轻微折痕,测试开关无电压,初步怀疑断线。测试主板供电正常,查图纸发现主板端开关板接口27脚有3.3V,短接了下触发了,就直接飞线到开关,修复完成,今天比较幸运,算没折腾半天,

网友:
秒杀级别呗

网友A:
赞下楼主运气,别的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网友:
比较幸运,也比较细心,要不然修得头大,

网友:
不触发的 机吗 ?

网友:
这么简单,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下楼主运气,别的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你还可以加分啊,看着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