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LA-6755P 没待机小修一例,有福利!

楼主(2017-05-13):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上电测待机电压没有。 打阻值, PL401短路   果断断开节点

发现是节点后级短路。上电 待机3 5 正常发出。。  后级短路去的地方比较多,用烧鸡大发吧。 找个容易焊线的地方 开烧

就它了 焊上线 电压1V 起开烧。烧了一会摸了下板子没明显发热的东西。加大电压到3V  有效果了。 摸到发热的地方了。 L46 这块比较烫。

看了下边上的两颗电容,有点发霉的感觉,直接移除。 再测阻值 不短路了。 节点连好。 上电,待机正常。触发 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 。 最后上福利图!

网友:
流利的过程

网友:
福利呢  别说是最后一张图片啊

网友:
貌似我遇到的不是EC就是桥坏

网友:
福利被我猜到了

网友:
认真看,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又是通病贴。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我遇见台进水机器,待机0.14A PU501下管烧掉,换掉后待机正常去掉桥上电容开机,不过经常需要按几次才能开机,怀疑还有漏电地方。

网友:
你确定最后一张是福利

网友:
这福利尺度太低了

网友:
哈哈,楼主的这种情况相对来说修得比较多了哈,都是南桥上的电容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