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PPLE笔记本

楼主(2017-05-13):
如何用U盘制作苹果的WIN10竞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3472-1-1.html 这里有教程

谢谢 学习一下  做好的  让别人拿走了

网友:
在OSX 系统里可以做系统盘

网友:
  这个 很多 都有提示的

网友:
下载win10 iso(msnd)镜像 用软碟通写入u盘即可。开机按alt选择win10安装盘启动进行安装

网友:
苹果的系统比较难装

网友:
下好win安装镜像,后苹果下有个bootcamp助理,操作简单

网友:
苹果系统 没装过  仰望

网友:
百度里面有大把的教程。

网友:
不过先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到了,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打开BOOTCAMP 的帮助就有

网友:
网上 看下

网友:
网上找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