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ep 2.0 维修

楼主(2017-05-13):
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拆机裸板测量待机芯片短路。 up1589q    找了料板和芯片盒 没这芯片,于是网上定了芯片。等待中。。。。。
  今天到了换上去  发现  电流 0.0045  有短路,我怀疑是芯片问题,于是取下来发现没短路了在换个芯片上去。, 这个20脚位的
芯片应该很好上呀,换上后 发现还是一样有短路,于是用万用表测量芯片定义, 发现芯片的19V 连接的电阻 100多欧。 上mos管也坏了。心想尼玛
的 我一下全换了, 于是把芯片 和上下管   全部换掉。   然后通电发现还是一样的 待机0.0045  调节电源报警闪红灯 跟之前一样
    没思路然后 修了另外一台简单的asus  不能一上午就坑死在这个机器上吧,然后简单的那台修好以后又继续来看这台。
    把后继断开发现 待机5V正常了。 拿来的时候 是短路。 然后芯片换了就不短路了,没想到还是后继有问题。
     然后沿着这条线 一直找呀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没对, 就是rt9202   0.9V供电的。 换了这个芯片和上管 待机5v就正常了。
     但是不触发。 唉,你妹的。修待机把。 发现 没有lid电压。然后追查 点位图发现经过一个排阻上啦的,还有ec。这里失误了一次。看错了
以为是ec发出的。,然后换了ec还是一样的。 最后换了上拉103的排阻就好了。
   没想到要发帖  所以当时没拍照。 现在已经装好在测试了。 只为赚点下载分。。。。。。。。。。。
  点位图 论坛有 就不 上传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宝贝女儿。。。。。。呵呵  加个分呗。

网友:
大的图片上传不了,传到电脑上有截图才上传了。

网友A:
维修不易  ,小美女多大了!

网友:
还给人家枕一本书 ?  这是从娃娃抓起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

呵呵 1个多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  ,小美女多大了!

呵呵 一个多月了

网友C:
着东西思路最重要

网友D:
为小宝贝加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小宝贝加分。呵呵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着东西思路最重要

对,。维修就是这样,不能挖个坑把自己埋了。要跳到另一个坑里去

网友E:
漂亮的小公主。。。定个娃娃亲吧

网友:
孩子的面子,哈哈哈

网友:
来看孩子的......

网友:
认真点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搂着写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小公主。。。定个娃娃亲吧

  这种事情大人不应该定亲哟,都什么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