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DS3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7-05-13):
技嘉970A-DS3开机瞬间掉电,掉电很快风扇也就是转一两转就停了,再接着按开关无反应,要把电源线断电,过一会接上再开也是马上掉电。万用量了一下电源主板接口无短路,CPU4针没短路。用镊子短接主板绿黑线强行加电,测过内存、桥、总线、CPU供电都正常,主BIOS也刷过,无用,主板各元器件用手摸没有发热的,各位老师机,下面该怎么修。对了CPU的过温保护也查过3.3V

网友A:
检查IO 5V 3V  12V等检测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IO 5V 3V  12V等检测电压 是否正常

  查过了,正常

网友:
看下BAT1到开机针之间和桥到IO .这个板子有的背部容易断线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如果都是2V 那就查 温控  AMD的技嘉温控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