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不开机

楼主(2017-05-13):
S410插上电流表按开机键0.55然后跑到0.47不开机,大神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你测都不测就问,CPU电压出了没??

网友:
不用修了,太老了

网友:
问问题都不全面,怎么回答你,无法回答。

网友:
掉不掉电呀!测所有的电感看看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网友:
要看看不上内存什么电流

网友:
感谢了很好的

网友:
这很有可能是CPU 问题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 刚修好加焊CPUOK

网友:
你检查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