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440 LA-9761 2200 0187奇葩报错

楼主(2017-05-13):
  今天客户返修一台联想ibm s3-440的机器说是开机没有报错直接进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重启开机报2200  0187错误,拿过机器第一次开机确实没任何报错,UUID都有,进系统用鲁大娘加压测试cpu温度达到70°重启开机就报错,进bios发现主板型号识别不到。
三下五除二撕开黑美人外衣,发现u11位置焊接良好(是我让客户从他原来坏主板拆过去的),遂不考虑此芯片问题,报错时量测3脚复位信号正常,5,6脚3.3v正常,断电量测阻值正常 。既然芯片工作条件正常,资料也ok那么很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影响到的,那就查PCH_SMB_DATA   PCH_SMB_CLK所到之处 WiFi没插,忽略此处, 拔掉触摸板排线后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厉害,表示小白来领几个金币找需要

网友:
没修过ThinkPad的 ,不知道这个现象

网友A:
最后拔掉触摸板排线,换触摸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拔掉触摸板排线,换触摸板解决的?

是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收藏了

网友:
这个重启是散热不好造成的吗???还是键盘线的问题???温度那么高。?

网友:
原来触摸板也会,上次是密码芯片短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