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Dell15-3542蛋疼的问题电流0.007不触发,待机3v5v偏高

楼主(2017-05-13):
型号dell15-3542
故障:有待机0.007按开关键不触发
我的处理:按键板3.3v有跳变,待机电压3v实际测3.59;5v电压实际侧5.19。BIOS已经刷了
还是一样。ec不发出rsmrst#  ACIN 0V;ec的供电vcc3.59v感觉电压就是高。但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求大神指点一下实在没头绪
补充一下
测EC的供电vcc变成3.59v,3v5v的开启信号电压3.7v。s5_en 变成3.59v
我的处理把待机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另外ec的供电电压vcc是有充电芯片BQ737第11脚产生的电压为3.69左右。
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反馈出了 测一下待机芯片的FB脚

网友:
fb测了0v,只要表针一点到FB脚待机瞬间0.007变成0.014,
3v5v瞬间为0v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这种现象别让自己绕进去了,待机芯片出了PWROK就暂且当它是正常的,继续下一个条件排查。

网友:
3.59v有点高,先查一下芯片的反馈fb

网友:
我也遇到2台了,待机偏高

网友:
我遇到了一台,待机0.012a 3.5v 跟 5.1v 也是不触发, 修得蛋疼。请问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会不会万用表有问题啦,确定下

网友:
你多虑了,我的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