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芯片用什么设备做芯片焊接呢?

楼主(2017-05-13):
手机芯片用什么设备做芯片焊接呢?笔记本用的BGA要用到吗?

网友:
用风枪就行了

网友:
螺旋风风枪

网友:
请大家提供一下设备的型号和牌子,准备去购买

网友A:
BGA那得多大的。手机。。不过有时候我也试过。。bga还是很好的用。。一次拆贴。就是很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那得多大的。手机。。不过有时候我也试过。。bga还是很好的用。。一次拆贴。就是很费电。

BGA对手机主板背面有影响吗?

网友:
什么时候手机也来个专门的BGA,用风枪有点手抖

网友:
手机不是一般都用风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