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不通电

楼主(2017-05-13):
惠普台式机P6-1080cx不通电无任何反应   待机电压3.3

网友:
测量一下开关针电压是多少,电开关时是不是被拉低等。

网友:
按不开机故障思路进行维修。

网友A:
这种板 拿来给我修都有7成修不好。
楼主草草一句话  更是有心无力。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看看是否都正常了吗?

网友:
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 拿来给我修都有7成修不好。
楼主草草一句话  更是有心无力。

是不是小电源接口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小电源接口那种

没弄过 不喜欢修惠普

网友:
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刷刷BIOS,惠普机器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已放弃   给客户换了板子    估计不是桥坏了  就是I/O坏了

网友:
现在主题帖的内容是越来越短了

网友:
换片I/O试试!

网友: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解决了?

网友:
品牌机 的  话 建议先 看看电池有点没

网友:
其他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