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13):
联想N480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掉电之后 不能开机,放一段时间冷冷又能开,看论谈上有因为显卡散热片固定端松掉已排除这个原因,有发现个奇怪现像,待机电压有时0.02电流,有时无,有时待机3V5V电压有出来一下子又没了,但开关按下去,又能开机。掉电之后,待机电压都有出,但都开不了机了。只有让他冷静。晕死 ,求助

网友:
键盘已拆掉,已1个小时没有出现掉电情况。能正常开机时,键盘也都能用。因没有备用键盘,待后续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待机电流为零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按开关才会出待机供电的那种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