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a7-mx 4.0全板无电维

楼主(2017-05-13):
今天接一七彩虹CF-A7-MX 4.0主板,到手时是上电不显示,拿起我的表一量,内存 桥 cpu等全板都无电压,根据时序那就只有先从内存入手了,内存电源芯片是RT8120A,量它的开启脚第七脚,无电压,这时可以确定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再跑线跑到有两个三极管Q75和 Q5  Q75的B,B C都是高电压,E极接地,果断换之,但换上去又挂了,这时客户又来电话,为了节少省时间,直接干到Q5,这时电压全出来了,收工

网友:
这主板 RT8120A 芯片 第一脚腐蚀  CPU 挂的多 碰见一个就是RT8120A的第一脚腐蚀 了 CPU 挂了

网友:
又学习到一点知识

网友:
高手,新手学习了

网友:
现在修台机的不多啦,我们福州这边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台机没有利润了

网友:
虽然我是灌水的,但我不能光明正大的跟你说我是灌水的,水灌溉要一个好的方式,要温柔轻轻的灌水,要润物无声的灌水,语言要得体,夸赞楼主,要温文尔雅,要走位风骚,这时你肯定要问了,怎么达到以上的灌水呢,,,wo,,,ta,,,ma,,,zen,,,me,,,zhi,,,dao

网友:
这不能算修好吧

网友:
又学习一点知识了

网友(2017-06-18):
全板无电压,先俢内存供电,拆掉7脚的三极管,全上电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希望有用 我收藏,还有就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0-07):
你这是干掉了Q5不要了

网友:
对,它旁边可能有零件性能不良把RT8120七脚电压拉低了,为了节省时间就把他干了,不受控,没不能拉低七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