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进水,能触发,跑到0.27

楼主(2017-05-13):
A1370进水,能触发,跑到0.27,经测试cpu供电没有,测量15092,供电5v,en3.3v,但是就是不出供电,不知道还要查什么条件

网友A:
2脚ton测试过一边是8v,另一边是0.22

网友:
放大镜仔细查找看有没有断线 或者电阻腐蚀变质的。细心些 会有新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ton测试过一边是8v,另一边是0.22

先把第2脚的电压搞好了看看能不能出cpu电压

网友:
第二脚的电阻我查过了90k跟图纸上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