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加内存掉电

楼主(2017-05-13):
华硕Y581C不带板载内存,去掉内存开机电流1,5A,跑数正常,加上内存,开机掉电,有谁遇到过?内存已经换过。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试过没有

网友:
BIOS当然换过了哦。

网友:
应该是过了内存吧

网友:
BIOS第一时间就试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4代CPU吧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老一点的内存,试试看

网友:
不错,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没有?

网友:
显卡呗  显卡会引起卡内存 内存掉电等

网友:
可能又 是那个排阻坏了吧

网友:
不错............看看,正需要呢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挑内存的 找个一样的

网友:
南桥试试,,,,,遇到过一个

网友:
明显是内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