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进水无触摸 有显示 不是屏的问题。。维修经过

楼主(2017-05-13):
一台IPHONE 6 进水 已经清洗过了  能开机  有显示 触摸不正常。

测过J2401 触摸座 对地阻值正常。。 手上有正常的板子 测了两个主板。。

想想会不会是触摸IC那边的问题 ,测了三个电压
PP1V8 有的。。 PP5V7 PN5V7 要在插屏开机的时候测有的。。开机完成就测不到的。。 正常主板也是这样子的。。
那是U2402芯片的问题吗?  如何判断芯片好坏 ? 如何判断是U2401 还是U2402 哪个触摸的芯片的问题?

还有IPHONE 6PLUS 和IPHONE 6的触摸芯片是对应的吧。。 6的植锡网不见了。。

后续维修:
听了楼下各位的意见。。 可能 就是触摸芯片 U2402 或者 U2401 的问题。。 先黑的再白的吧。。。

拆下U2402 先把背面的CPU屏蔽罩拆了。 让CPU好散热。。 我可不想把CPU给吹坏了。。 贴个隔热的
把板子上的锡拖平 掉了三个点 查了图纸是空点 不管它  (老实讲 拖平超级难的。 用湾的烙铁拖 还是觉得有些 点 高  真是难  吸锡带也用了 还是难 )

上植锡板

看到了吗 左下 有个点不好  不想重新再把芯片拖一遍 再上锡。。我就再对着植锡板 再这个点上放锡浆再吹一下就好了。。 简单。
上好锡的芯片

装在主板上。。 开机 触摸正常。。 停用了。。只能试试紧急呼叫 触摸正常

网友:
管弄多,先换了芯片再说

网友A:
这两个触摸芯片爱一起坏,一般很多人都是两个同时换掉。

网友:
你先把芯片换掉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先还个黑触摸   拆了先打阻值

网友:
一般黑白两个触摸芯片都会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触摸芯片爱一起坏,一般很多人都是两个同时换掉。

哈哈 换了好了。。 触摸正常。。 看来这真得爱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换了好了。。 触摸正常。。 看来这真得爱坏

我觉得不拆CPU屏蔽罩,更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触摸芯片爱一起坏,一般很多人都是两个同时换掉。

修好就好,以后多多发帖交流。

网友D:
保险起见还是都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保险起见还是都换了吧

触摸正常了呢。。 不想动了。。  光这个黑的芯片花了3个小时。。慢慢一点点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触摸正常了呢。。 不想动了。。  光这个黑的芯片花了3个小时。。慢慢一点点弄。。

这样容易  用几天另一个再坏了  到时候 还是得换   这芯片他就愿意坏  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容易  用几天另一个再坏了  到时候 还是得换   这芯片他就愿意坏  也没办法

碰碰运气吧。。 要真点背。。 等客人拿回来 就两个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碰运气吧。。 要真点背。。 等客人拿回来 就两个一起换了。。

额   祝你好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容易  用几天另一个再坏了  到时候 还是得换   这芯片他就愿意坏  也没办法

哈哈。。 好尴尬 拿错主板了。。 可能那块本来就是好的,被我拿了触摸又装了个回去

  这个才是问题的那部手机焊盘 触摸U2402  发暗的那几个为什么拖不亮呢  看着也不像掉点。。 有一个需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拆CPU屏蔽罩,更好散热

我也这么觉得,CPU和屏蔽罩是紧贴的,上面由散热硅脂。整个屏蔽罩都可以作为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