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最近老是死机然后重启

楼主(2017-05-13):
6代最近老是死机然后重启,这是哪里问题,准备刷机看看,以前换过屏幕,换过外壳,主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屏是你自己换的吗。刷机看报错代码吧。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先刷机看看,如果是有报错的话看一下报什么错误,进度条走到什么地方

网友:
等你的刷机报错代码

网友(2017-06-27):
功能有没有问题,先查一下功能。如果功能都正常的话,感觉CPU的可能性大一点。刷机应该不会报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先刷机看看,如果是有报错的话看一下报什么错误,进度条走到什么地方

应该不会报错。他现在机器是正常的。刷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我修过这样的机器最终搬板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报错。他现在机器是正常的。刷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我修过这样的机器最终搬板解决。

哦,我还以为还会报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还以为还会报错呢,

一般正常的机器不太会报错,如果报错了就好定位哪里问题了。但遇到重启类的一般CPU虚焊的多。可以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感觉CPU有点虚了

网友:
连接电脑用爱思助手看下电池数据,越是高手越容易把问题想复杂了,电池损坏会导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