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维修 过 苹果一体机A1419 开机没有背光

楼主(2017-05-13):
问题苹果一体机A1419  开机没有背光 背光升压了有70v
指导一下

网友:
LED灯条坏了吧??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看看。也许能好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屏的灯条不对了。没有升压板吗?看看供电,看看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拆开屏幕测下灯条有没有led坏了

网友:
灯条不亮,应该不会升压,

网友:
先找根差不多的led灯条看看是不是灯条坏引起的高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