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bios 如何加微码

楼主(2017-05-13):
dell 主板 945g,使用这软件 cbrom196,如何加微码?
请指点谢

网友A:
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
小小強
你好 dell 945g主板bios 想要加 cpu微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
你好
dell 945g主板bios 想要加 cpu微码

网友(2022-06-06):
用UEFITool 这个软件加微码,cbrom 是添加模块的,Dell主板加不了。

网友(2024-09-15):
我最近才知道老主板添加cpu微码比新主板简单的多,用cbrom直接替换里面的微码模块就行。成功让一块古董c51主板识别了此前不能识别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