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5 LA-C142P 刷KB9022

楼主(2017-05-13):
如题DELL  14-5455  LA-C142P 刷KB9022 提示 芯处8脚接触不良什么意思 ? 8脚不需要飞线的呀?
飞线引脚定义是依照第二张图焊接的  之前刷过9012 没有问题 这次怎么都不行 有兄弟碰到过吗?

网友:
来凑个热闹看看

网友:
芯片拆下来的。还是板子上刷?拆下来试试

网友:
选择的不对,,,,,

网友:
提示8脚不良应该供电不足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刷

网友B:
我一直都是拆下来刷 的,在板子上老搞不好

网友:
请问楼主用866试过能刷吗?

网友:
把EC拆下来,会好刷

网友C:
还是拆下来刷吧,在线刷的话可能会有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刷

  拆下来需要焊接那几个引脚呀 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拆下来刷 的,在板子上老搞不好

拆下来需在转接板上焊接那几个引脚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下来刷吧,在线刷的话可能会有干扰的

请问 拆下来的话 在转接板上需焊接那几个引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拆下来的话 在转接板上需焊接那几个引脚呀

你有没有转接座啊,是焊在转接座上的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网上有 的

网友:
KB9022所有的引脚 都要焊接上呀  我还以为就接59 60 61 62  42 33 这些针脚 呢

网友:
转接板也好多空脚 没必要都焊上吧

网友:
选择KB9022,这个不能自动识别的

网友:
tl 866cs 能刷这个芯片么

网友:
我看到一个帖子,淘宝上有这个座子卖,直接用排线查到键盘接口就可以刷了!

网友(2017-06-17):
哈哈,,搞半天开关坏了

网友:
这玩意儿怎么使用的 ?

网友:
试下这两种方法

网友(2017-07-17):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器,按开关不触发,不会是EC坏了吧?BIOS刷了一个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