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 IPAD4 充电标识显示 不能充电

楼主(2017-05-13):
各位大神帮帮忙 IPAD4 充电标识显示 不能充电  从哪下手 急需答案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

网友:
充电隔离MOS管直连试试。

网友:
先打一下阻值,按照pcb查一下充电管

网友:
先还电池试试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都没用,还是显示不能充电

网友A:
打电池座2,3脚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B:
充电隔离MOS管,数据线,充电头。都会照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池座2,3脚的对地阻值看看。

晚上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隔离MOS管,数据线,充电头。都会照成这样。

数据线和头子换过了 ,尾插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和头子换过了 ,尾插也换过了。

Ipad的要用IPAD的数据线才行,不可以用手机的来充。

网友:
是不是要原装线啊

网友B:
IPAD是要用IPAD数据线才行,不可以用手机的,不然会充不了电。

网友:
是原装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AD是要用IPAD数据线才行,不可以用手机的,不然会充不了电。

就是IPAD 数据线,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查了三天,

网友D:
充电管、USB管理芯片及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管、USB管理芯片及其电路

是充电IC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IPAD 数据线,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查了三天,

什么问题呢

网友:
肯定是先修充电电路了    充电管短接一下看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问题呢
充电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