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K610待机及开机电路 改P2808

楼主(2017-05-13):
一不小心把P2808烧掉了 淘宝查了下 20块 看了下p2808
这个芯片好像有两个功能 一是产生VIN1 二是转换开机信号 直接把2脚与8脚相连 3脚和6脚相连 短接PR121 PR328后机器待机正常 开机正常
芯片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样灵活才好,订芯片费时间

网友(2018-09-07):
充电正常吗
手里正好有一个,也是这个烧掉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网友:
现在碰到这个机器这个芯片都是这样改。

网友:
这个问题挺多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可以改掉的,不过最好是订一个芯寻片好点

网友:
记号了,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样灵活才好,订芯片费时间 说的不错

网友:
给力,谢谢楼主分享,给个图纸更好了

网友(2019-04-13):
现在维修的花太多时间的机子都不想修 时间的成本伤不起

网友(2019-10-18):
这个有点爱出问题 还会出现其他故障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2019-12-03):
好经验 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这样的,好像自动开机呀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有点不明白,短接电阻是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2020-10-22):
PR328 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