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5m进水短路维修

楼主(2017-05-14):
前言:积极发帖,简单的给小白看。难度高的给看的懂的看。
机器型号:联想G50-75M
板号:ACLU7/ACLU8 NM-A291
芯片组:AMD板载U+218-0844012
故障:机器进水放了一天,腐蚀,短路,不上电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来兰州吃个牛肉面,参观个马拉松怎么样?你来兰州,我请客吃饭哈!
维修过程:
1.清理腐蚀,不上电静态测量板子是否短路。进水的位置电容两端短路,直接去掉。再测试,两端还是短路。继续测试,PL4短路。翘起电感,电感前段短路。那就和负载暂时没有关系了。

2.翘起电感,电感前段短路。本人一般先测量,实在测试不到万不得已,再用烧鸡。

3.电感前端电路图如下。先断开PJ3测试是否公共点短路,测试公共点正常。剩下的就是小电容之类的短路或者芯片短路了。把PU5拆掉,再测试电感阻值,恢复正常。找个IC装上,再测试,一切都好。

4.上电待机正常,测试,完美亮机。

5.维修动作:更换电容,更换IC

6.甘肃兰州是个好地方啊,来的人都能够生活美满,发大财,嘻嘻!

网友A:
楼主,请问,你更换的是什么IC?公共点?

网友:
兰州好地方,刚刚有也看到一个贴,也说到兰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更换的是什么IC?公共点?

更换的3V待机芯片的管子。现在用这种管子的很多。非PWM方式

网友B:
新机器基本都是用这样的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基本都是用这样的管子了

老手了,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现在供电方式越来越多了,要跟上节奏啊

网友C:
这货是不是把上下管集成进去了??? 感觉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货是不是把上下管集成进去了??? 感觉像啊

这个管子有供电、开启等,就是内部集成的了。聪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有供电、开启等,就是内部集成的了。聪明啊

那要备份这个芯片 你看着吧  这个芯片以后坏的肯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备份这个芯片 你看着吧  这个芯片以后坏的肯定多!

估计是吧,新机型上用这个的挺多的,我备了20个待用

网友E:
复合式MOS管,新机器基本都用的,而且容易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复合式MOS管,新机器基本都用的,而且容易击穿

请教下,什么叫复合式MOS管?平时我们用的那种8脚的集成2个的MOS管,叫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什么叫复合式MOS管?平时我们用的那种8脚的集成2个的MOS管,叫什么?

集成两个MOS管就叫复合式MOS管,饼哥没有给你们讲过?

网友:
最烦进水机

网友:
小进水还可以 进多了就不好修了

网友F:
楼主技术好,好在烧的地分不多,俺还没换过这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成两个MOS管就叫复合式MOS管,饼哥没有给你们讲过?

都还给老师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成两个MOS管就叫复合式MOS管,饼哥没有给你们讲过?

不过换的这个不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好,好在烧的地分不多,俺还没换过这类芯片

新机器用的很多,可以备货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