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找不到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7-05-13):
联想B320一体机找不到硬盘和光驱,U盘可以进PE系统,求高手解惑!

网友:
确定不是硬盘线和光驱线的问题,也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桥把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开始也怀疑桥了,但是U盘可以使用,不敢确定

网友:
光驱。硬盘 供电正常不

网友:
供电正常,就是不能识别硬盘和光驱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没有,数据线和电源线都是好的

网友:
南桥问题  修好过

网友:
加焊就能好

网友:
加焊南桥吧,貌似通病

网友:
好的,加焊试试,谢谢

网友:
是什么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几位高手,加焊南桥,问题已解决!

网友:
看看桥周围电路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恩,谢谢大家,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
楼主搞定了  不错,USB 还有SATA 接口都是南桥来 读取了。

网友:
南桥虚焊导致sata总线阻值过大不识别总线上的设备。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就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