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5-13):
魅族5花屏是什么原因,求助
求助

网友:
安卓机花瓶先换屏幕试试,不行再查主板,魅族没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有学问啊

网友:
花屏,先替换屏幕,排除。
座子检查,打值,尤其是MIPI总线上的滤波们
最后就是CPU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一次说完,高手啊

网友:
屏,资料,主板

网友:
最简单的换下屏 要做一下 不行再来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