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05-13):
HP
笔记本
,主板型号是DA00P6MB6D0,测量公共端电压19V正常,3 5V正常,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NBSWON#跳变正常,但DNBSWON#不正常,EC没发出去,于是刷BIOS,刷了一个不开机,然后不开机,然后再刷一个居然开机了,所以说当我们做正确了,就不要怀疑自己
刷BIOS

网友:
修好,钱到手就好

网友:
CQ61 G61 DV5 DV6这几款GM45平台的 BIOS是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也遇见过

网友:
HP 还有个要注意的就是。重植显卡上电后会掉一次电。然后再上电显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对小白帮助很大 是走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