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显卡问题造成白屏不用换显卡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7-05-15):
前言:论坛要进行工程师认证,积极响应,没有帖子不行哦。大家多多捧场
机器型号:联想E40
板号:GAGC5BMB8C0(8L) REV:C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
故障现象:机器开机白屏
维修过程:
1.同行送过来一机器,说白屏,放下包就走了。心想,这白屏还不容易吗?自己来送钱给我的?修完别的机器,给同行看这个机器,打开后一看是E40,唉,这黑胶的机器,费事费力不讨好,搞不好还要往里面搭钱。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不除了修点散客的活,主要的还不是修的同行的吗?那就开干吧。
2.拆开机器,无进水等外观损伤。图纸直接到屏幕接口
实际测量,屏幕供电为0V
3.找到供电的具体电路图。简单来说,LCDVCC受控于15V,15V受控于5VSUS,5VSUS又受控于M92_ENVDD。只有M92_ENVDD这个信号为高,才会导通Q15,使5VSUS为低电平,使Q16\Q12        不导通,然后15V才可以直接过去导通Q11,使3V通过F3保险到达LCDVCC。
4.测量M92_ENVDD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进了显卡,中间无任何电路。E40这个机器,问题很多,发热量大,桥、显卡坏的太多,又是黑胶,又是同行机器,换显卡?算了吧。
5.我的做法是,直接把Q15去掉,直连。当然,我还是把1脚和3脚给装了个保险电阻,这样稳当些
6.具体施工图:
取消掉以后上保险电阻
7.再测试,肯定电压是过来了。装机,完美亮机。拷机一下午,没有问题
8.维修动作:拆掉Q15,直连1脚和3脚。
9.想到甘肃周边走走转转,有没有同行介绍下,到当地做个向导,一起喝喝咱的兰州黄河王啤酒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个要是动了显卡就是走了弯路 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动了显卡就是走了弯路 了加分了

版主每次回复都是一针见血

网友B:
你这是幸亏没有干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幸亏没有干显卡啊

一干E40黑胶显卡灰千年啊(太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C:
我以为你换显卡了。

网友D:
运气不错,至少不是显卡坏,另外看着楼主这样测机真害怕,屏线外面全是金属接地的,楼主下面为啥不加个绝缘的东西垫在主板上面,避免不必要的人为因素烧板。不喜欢勿喷,纯属个人看法。当然给你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E:
一般都是显卡加焊 黑胶明显不好搞

网友F: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容易出问题 ,而且容易返修

网友G:
没有排除外部的一切可能,我是轻易不会干显卡的出力不讨好

网友G:
其实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H:
这机器动了显卡就不耐用了,,

网友I:
羡慕嫉妒。 希望我也尽快有明朗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还是老司机得行呀

网友J:
白屏的问题首先就查屏供电

网友:
没屏供电啊

网友K:
白屏一般直奔LCDVCC,如果正常再查其他条件,这才是最省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还是显卡的问题

问题是,E40你觉得你修显卡,先不说显卡的成本,就光换显卡就够折腾你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运气不错,至少不是显卡坏,另外看着楼主这样测机真害怕,屏线外面全是金属接地的,楼主下面为啥不加个绝缘 ...

同意你的说法。平时我们测试机器,还是要做好绝缘工作。避免修好,测试的时候乐极生悲。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换显卡了。

换显卡不说成本,就是换黑胶显卡的功夫都够累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显卡加焊 黑胶明显不好搞

这个黑胶加焊也不可取。还是这样保险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容易出问题 ,而且容易返修

显卡,桥都容易出问题。而且还都是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排除外部的一切可能,我是轻易不会干显卡的出力不讨好

对对的,你相当有经验啊,排除外部的所有可能后,再干显卡才好

网友:
谢谢,支持。兄弟,加点分呗,又不扣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动了显卡就不耐用了,,

非常同意,不动最好。而且是黑胶,真心不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羡慕嫉妒。 希望我也尽快有明朗的维修思路。

好好修,你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白屏的问题首先就查屏供电

是的,白屏,先修屏幕供电。思路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K:
白屏一般直奔LCDVCC,如果正常再查其他条件,这才是最省时间的。

嗯嗯嗯,谢谢支持,兄弟,加点分呗,又不扣你的分

网友:
直接接3V过去 OK

网友:
直接接3V过去,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意你的说法。平时我们测试机器,还是要做好绝缘工作。避免修好,测试的时候乐极生悲。谢谢提醒,我会注 ...

看起来我的加分没错,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M:
这个啊,修过不少了,白屏这问题一般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多做一个测试,那就是接外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啊,修过不少了,白屏这问题一般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多做一个测试,那就是接外接

请教下,这个白屏,接外接做什么,搞不懂

网友:
一刀毙命啊

网友:
稳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黑胶的显卡真心不好弄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一般是送同行

网友N:
之前碰到过这种,M92_ENVDD为低,为了省时间,直接干掉Q16和Q12 ,  一个星期后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动了显卡就是走了弯路 了加分了

请教版主,如果直接干了Q16和Q12   ,一样可以达到亮机效果,有什么区别吗?   之前就这样干了一个返修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之前碰到过这种,M92_ENVDD为低,为了省时间,直接干掉Q16和Q12 ,  一个星期后反修

问下,一星期返修的时候,你的那个机器是什么问题,还是白屏吗?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问下,一星期返修的时候,你的那个机器是什么问题,还是白屏吗?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问题

原故障是暗屏,   使用一星期后返修还是暗屏,。。后来客户为了稳定直接加钱换板了

网友O: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你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原故障是暗屏,   使用一星期后返修还是暗屏,。。后来客户为了稳定直接加钱换板了

你的这个问题和我的一样,但是故障表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你的方法啊

这个主要是学习下方法和原理,不能够照搬兄弟。

网友:
难道就单单只是显卡的这个信号没发出来,显卡本身就没有出其他毛病?

网友:
楼主聪明  还接了个保险

网友:
这样屏幕是一直有电的,屏幕容易坏 高阶 低阶 一直工作

网友P:
直接把Q11的1脚和3脚连起来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直接把Q11的1脚和3脚连起来可以么

强制导通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这类维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教下,这个白屏,接外接做什么,搞不懂

白屏不代表显卡输出了图像数据啊,只能证明没有屏供电

网友:
还好没干显卡、

网友:
白屏不会慢慢变色的那种就是屏上的3.3V没了。修过不少。

网友:
直接导通。。省的换显卡。。

网友:
只能说是运气,很多直连也不好用

网友:
楼主发贴的同时还不忘给家乡做广告,嘿嘿

网友:
这个黑胶 搞不好一下就爆显存了

网友:
还好没干显卡 不然就累死还修不好!

网友:
修的很稳当,加分了

网友:
这样改电路  比做显卡风险低多了,收钱还快

网友:
无屏幕供电,直接飞一个电压过来就OK了

网友:
Q15 上拉100K 到5V ,你还要接个保险,上砣锡就得了,还怕造反啊

网友Q:
这样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过还是有可能会有返修的   这个控制信号出问题说明显卡已经有问题 只是现在只出现在这个控制上   。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例如花屏  灰屏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白屏不代表显卡输出了图像数据啊,只能证明没有屏供电

说的也对哦,这个问题我到没有考虑过,只是修屏供电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Q:
这样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过还是有可能会有返修的   这个控制信号出问题说明显卡已经有问题 只是现在只出 ...

也许吧,暂时还没有来。不知道这个方法能够挺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许吧,暂时还没有来。不知道这个方法能够挺多久

我就遇见过  把屏修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花屏 又回来了

网友R:
加分不忘回帖赚金币!下会遇到E40也试一哈!以前都是动显卡不动显存进行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加分不忘回帖赚金币!下会遇到E40也试一哈!以前都是动显卡不动显存进行维修的!

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能把钱赚到手就是王道

网友S:
这问题是显卡发出envdd而马上变低的要是没有发出,你连了也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问题是显卡发出envdd而马上变低的要是没有发出,你连了也是灰屏

这这个没有关系的。

网友:
现在我看到E40独显问题 都是让客户换集成主板 要换就换 不换就拉倒

网友:
嗯 不错 学了一招 下次 直接 先查供电

网友:
确实是响应号召

网友:
好简单的说

网友T: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坏吧

网友U:
做这种显卡风险太大

网友V:
这机子干显卡,先不说掉点问题,显存8成要爆锡珠

网友:
LZ这个机器爱坏 显卡

网友:
我觉得上保险都不怎么好  最好在加个限流电阻,,哈哈

网友:
不错的经验贴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有很多地方还不是很懂

网友W:
那如果数据没出  强行开启屏供电会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那如果数据没出  强行开启屏供电会有用吗??

你说的强项开启屏供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机子干显卡,先不说掉点问题,显存8成要爆锡珠

显存要包好啊,你如果不管显存肯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做这种显卡风险太大

风险以外,就是除胶太麻烦,除胶还有可能掉点或者损坏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坏吧

这个是根据图纸分析推断的,你觉得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X:
呵呵  白屏不都是这样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呵呵  白屏不都是这样搞啊

大神说的对,可是有的人会换显卡哦

网友:
以前是从屏供电给背光开启信号。你这个可以背光给屏供电开启信号了

网友:
只是供电开启没有出来 还好不是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换显卡了。

干显卡 也有风险!又是同行的机器!

网友Y:
我有强迫症 ,我 就换加焊显卡

网友:
功力深厚,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有强迫症 ,我 就换加焊显卡

你有强迫症,可是那个是黑胶啊兄弟,加焊风险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