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刷机报错9求助

楼主(2017-05-13):
  苹果6p刷机报错9,硬盘供电ok.硬盘阻值ok..码片2个电阻阻值460。ok...请问大神们u2会导致报错9吗。。。还要听说nfc也会报错9..码片会报错9吗

网友A:
进度条走到什么位置报错9

网友:
因为以前顾客机器是不能显示的,,所以看不到进度条   哎

网友:
这个报错问题具体的要根据进度条判断

网友:
修好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没见个这种情况

网友B:
今天扩容装机报错9 结果我换了个尾插又刷了一边,好了,还没装机测试稳定性。

网友C:
我的是灰屏 进度条没出来报错9 爱思序列号无效

网友D:
换了3台电脑才刷过了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A:
进度条走到什么位置报错9

刷机出进度条了没有,亮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扩容装机报错9 结果我换了个尾插又刷了一边,好了,还没装机测试稳定性。

对,多刷两次,有时候服务器不好也会报错,多刷几次也可以试一下试一个机器刷。如果都报一样,那估计真有问题了。对了楼主硬盘换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灰屏 进度条没出来报错9 爱思序列号无效

爱思刷无效序列号的话,用ITUNES刷可以亮屏的吧。感觉还是你硬盘有问题。换过硬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3台电脑才刷过了

果然是服务器问题。以后学得多注意,多刷几次。所以遇到报错也不要怕,也许机器没问题。

网友E:
报错9,可以亮屏了,进度条出来,但是不走,然后黑屏,再白屏再关机,是哪里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报错9,可以亮屏了,进度条出来,但是不走,然后黑屏,再白屏再关机,是哪里坏

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个硬盘试试。

硬盘换了两个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