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故障

楼主(2017-05-13):
想在这里问各位大神,我今天头一次去上门维护网络故障,故障是这样子的当时客户跟我说她那里上网过十分钟就自动掉网络等下又自动连上了我当时看了一下不懂怎么下手我还以为是网线出问题了当时拔了又插回去还是不行,我想问大神们这是怎么解决啊是路由器问题还是网线有问题还是IP地址有冲突才导致这样的有谁遇到个这种故障的可以跟我说声或者知道故障点在哪里也可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毕竟我是头一次上门搞网络维护小白一个还得向各位多多学习

网友A:
IP冲突比较容易查出,排查一下整个网络拓扑,看是不是整个网络里有2台或多台路由造成DHCP冲突,最简单的,先把网卡重装驱动,驱动问题会导致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冲突比较容易查出,排查一下整个网络拓扑,看是不是整个网络里有2台或多台路由造成DHCP冲突,最简单的, ...

但是我看了她的系统是好的好像在她的桌面有俩个路由器的,多台主机连接我当时都不懂怎么去看毕竟我是头一次所以不懂多少哦

网友A:
既然是新手,我就教你最简单的方法吧:
1、下载驱动精或类似的软件,更新网卡驱动;
2、如有两个路由器,先把二级路由器断开,只用一级路由器,看故障是否依然存在;
故障依然存在:把路由器也不要了,直接拔号上网,直接拔号上网还断网的话就是网卡的问题了,增加一个网卡试下;
故障不存在:证明是二级路由器的问题,进入二级路由器把DHCP关了或者设置不在同一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我就教你最简单的方法吧:
1、下载驱动精或类似的软件,更新网卡驱动;
2、如有 ...

感谢师傅指导

网友:
重要电脑改为静态ip吧,其他自动获取,不然后续还是返工的!!多是ip冲突

网友:
每次电脑关于IP冲突的都不怎么了解。。。。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用户数量超过路由的带机量,没有太好办法 换好路由吧

网友:
排查路由器外接分路由器,如果有去掉试一下。没有换路由器

网友:
像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查看路由的WAN口数据`然后查看路由日志`看看有没有拨号成功`日志会有写的`大多是上级网络问题`

网友:
不用路由器,直接一台电脑连接网络试一下

网友:
不管哪种方法  最后确定故障点的话   都是费心费力的

网友:
这种情况收钱都不太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