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图案上全是坑坑洼洼的浅色点,远看看不出,近看不能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13):
比如打印蓝色,仔细看能看到全是坑坑洼洼的浅色蓝色点,像是粉没有分布均匀一样,这样应该换什么?定影膜还是粉的问题?

网友A:
很肯定能是定影膜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肯定能是定影膜坏了

估计也是,打印不干胶纸貌似容易废,新买个试试看了

网友B:
激光机打不干胶,定影上肯定有一层黑。一年得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机打不干胶,定影上肯定有一层黑。一年得换一次。

恩,看来是该换了,就是这机的定影膜有点难拆

网友C:
定影膜有问题用肉眼也可以看出来呀。。但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硒鼓鼓芯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影膜有问题用肉眼也可以看出来呀。。但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硒鼓鼓芯有没有检查过

没拆开看过,这机器拆定影组件要全拆开,暂时懒得拆了

网友:
激光机器打不干胶?人才啊

网友:
定影鼓包,,换之解决 。

网友:
定影器胶辊有胶残余

网友(2017-06-12):
我来偷学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