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025的定影膜要怎么换能给个图吗?

楼主(2017-05-13):
上次换没换成功,这个定影膜组都废了,直接换了个,这次貌似又要换膜了,不知道有没有带图的教程之类的?上次记得是有一边没拆开

网友A:
很好拆的,主要有很多卡子,你要观察好了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拆的,主要有很多卡子,你要观察好了再拆

已经拆过一次了,上次拆的几个卡子都断了,再试一次吧

网友:
用手机拍照    一步一步 慢慢来    熟能手巧么

网友:
拆装这个不好用语言描述,你要是能拍几个图,还可以给你指指位置

网友:
这机器我这边有1客户用了5、6年了,定影也没出问题。楼主现在的定影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拆打印机就是要细心,每步记住就行了

网友: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