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无背光灯

楼主(2017-05-13):
显示屏座子3脚对地0,卸了,上面那个电容还是短,1脚 5脚阻值正常580,这个短路是不是证明背光灯IC坏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不一定,把电容全拆最后是芯片,或者烧鸡,就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把电容全拆最后是芯片,或者烧鸡,就清楚了。

这跟电脑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电脑一样一样的

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了嘛,看是哪一路。

网友:
烧鸡大法就好

网友:
看看都连了哪里 如果除了电容 就是以芯片了  那肯定是芯片了   前提是座子没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供电使能信号

网友:
这种照着电路图一点点修吧。

网友:
查关联电容,再拆芯片

网友:
这个金币搜索太墨迹了

网友:
这种很多要换升压电路全套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先排除电容

网友:
把背光IC芯片拆了试试呢?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背光IC拆了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把背光ic拆了再测阻值啊

网友:
这种电容的可能性大。烧一下吧,不行就拆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
路过,走过,看一看  学习点小小的技术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屏幕修到这个程序就换吧,。

网友:
修好没,,最终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正在修一个苹果6s的背光电路,一个电感开路,然后二极管坏一个,等配件到了,救开始装机

网友(2017-06-12):
楼主怎么样了,还有下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