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usb控制管会导致刷机报错9吗

楼主(2017-05-13):
如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报错9好像是硬盘跟CPU之间通信的问题把。包括硬盘供电问题

网友:
9多为硬盘的故障。

网友:
硬盘,或者指纹码片断线,报错9大概率是指纹码片断线

网友A:
报错9一般是硬盘故障,先查一下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B:
USB控制坏,一般联机都会有问题

网友C:
USb损坏了,会不联机,你怎么刷机。

网友(2017-06-27):
没遇到过USB管导至报错9的。你机器是什么问题,写多一点信息,我们好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损坏了,会不联机,你怎么刷机。

也不一定不能联机。有时候可以连机的也是USB问题。但报9的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控制坏,一般联机都会有问题

这个说法对的,一般USB管坏的话是不可以联机的。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9一般是硬盘故障,先查一下硬盘工作条件

硬盘可能性大。逻辑码片也会。

网友:
其实在刷机中突然和电脑失去连结~
也会报错9的喔~
usb晶片不良会造成连机一阵子御後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损坏了,会不联机,你怎么刷机。

我前一个6P就是USB管有问题,能刷机,就是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