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13):
5VSB正常,短接绿黑线,主变压器啸叫明显,12v只有10v,5v只有4v,3.3v却正常。
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已更换431,光耦,cm6800,主功率管和推动管。

网友:
最近怎么这么多电源修
都是收来的吗

网友A:
,5v输出短路可能性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输出短路可能性最大。

一般情况下
5v 输出短路 会保护啊
这个电源 怎么没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5v 输出短路 会保护啊
这个电源 怎么没保护

短路了但没超过起控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但没超过起控阈值。

是5v 输出整流管 有问题 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5v 输出整流管 有问题 吗

不一定!电容也可能。

网友C:
把跟431 相连的无极性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电容也可能。

电容 也会引起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跟431 相连的无极性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是这个电容吗

网友:
啸叫换高压和驱动部分的 加速电容。加速电容若不协调,也容易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