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 K650-I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13):
战神 K650-I5不触发维修
接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008V不触发。拆机测量发现没有sys3vsys5vsys3vsys5v的对地值都是150后级没短路。接下来查产生SYS3V的芯片该芯片为UP6182,查其工作条件,首先查供电VIN0V问题出现。测量阻值为3短路了,拆电容PC77,还短,把UP6182拆了,再测阻值为无穷大,感觉不对如果是公共电压应该有500左右的阻值。查电路图发现芯片VIN经一电阻接VIN1和一稳压二极管PD7正极。由于稳压二极管特性先查VIN1,搜图纸VIN1是由PU4p2808)产生,在主板找,发现它就在up6182旁边,芯片还有烧过的痕迹。。。。手上没有料TB定。
货回来了装上。待机电流158maUP6182发热。VREG3只有1V。看来VREG3有短路,断电测阻值有500多正常。查电路由没有发现相连的。无耐用烧鸡法,电流500ma左右用手摸发现南桥发汤,无语中。又要TB.
换上南桥VREG3正常,接上直流电源,自动上电(没有装3.3V电池),电流一直上到1.4几A没有接屏感觉应该亮了,断掉直流电源,装上VBAT电池,接上屏接上直流电源自动上电1.56A屏显了。断电高兴地装机。装完机后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20A,按开关键无反应以为开关线没接好重拆开键盘重新接,一个鸟样。无耐再拆机测开关脚 M_BTN#,有电压,按下开关有跳变不触发。搜图纸M_BTN#该信号经电阻R121(1K)进p2808b0第三脚,发现第6脚有个PWR_SW#信号,想是M_BTN#经P2808b0转为PWR_sw#信号的,于是测第三脚按开关,第三脚没有跳变,测R121另一端电压没跳变认为电阻坏,二话不说在电阻包里找个1K电阻换上再测第三脚依然没有跳变到。这里很奇怪P2808B0第三脚这个是信号还是电源,如果是信号的话经1K电阻应该是可以拉低的,但事实它拉不低。壮着胆直接把P2808B0第三脚接地,滋一声冒火花了,但芯片没有烧,待机电流没有变还是0.020V。到这里想P2808B0第三脚输出的电流还不小。换个思维既然第三脚拉不低,第六脚总该可以吧,于是短接第6脚,这回P2808B0直接冒烧报费了。无耐在百度上接它的工作条件发现咱论谈有一篇关于P2808B0的工作条件,有位大神说可以直接拆掉短接。对比下图纸确实可以拆,二话不说动手,
做完后接上电源待机0.006A按开关亮机到此为修结束历4天。发贴不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焊工不错,连折弯都可以这么有魅力。。。

网友:
好歹也换个几百欧的电阻吧,能扛用么,虽然疑虑 还是加分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就是太费时间了,光淘宝订芯片的时间了

网友:
下工夫了,维修不易。

网友:
这个机南桥太容易坏了,楼主不错

网友:
维修的曲折自己知道,以加分

网友:
我现在就怕桥挂的。。

网友A:
楼主真心不易呀,楼主 这台机器收 了多少银子,现在神舟主板市场贵

网友:
印象中也修到过这个芯片,也是不开机,当时研究了好久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台 是进水不触发

网友:
这个大工程啊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心不易呀,楼主 这台机器收 了多少银子,现在神舟主板市场贵

比较保守报价再维的 350RMB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请问下你们平时到TB定芯片,有没有买过很坏芯片,或者定全新的卖家给你发旧的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额 虽然没看懂。。。还是觉得很厉害的额啊。。。小白还是无法理解大神的啊。。❤

网友:
按部就班,修机不难

网友:
换了好多东西啊。。

网友:
维修不易已加分鼓励,楼主敢想敢干,佩服,不过还是得搞清楚芯片的原理再接地保险些,还是不要冒烟的好啊!

网友(2023-06-06):
桥和开关两处时通病,总能修到 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