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按开机键,滴滴滴滴四声重复4次,屏幕不亮

楼主(2017-05-14):
手上的x230,按开机键,滴滴滴滴四声重复4次,屏幕不亮,有人碰到过嘛??很奇怪。

网友:
板型号814R19G,都查不到!!!

网友:
另外,这个主板编号也没有见过

网友:
先裸板触发,看电流。

网友A:
你带的图片不是亮机了吗

网友:
应该是bios
有问题

网友B:
你这是外接亮了  还是换屏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外接亮了  还是换屏亮了

这是我以前拍的照片,好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带的图片不是亮机了吗

这是我以前拍的照片,,

网友:
这个是板号 LDB-2MB 11232-SD48 4RA03 OSD,谁有这个的BIOS呀,论坛里找了好几没找到!!!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 你的图片和内容没什么用 可以不传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X1报警后掉电

网友:
这图片不是亮了吗,这机器bios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