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40一体机不触发救活了

楼主(2017-05-14):
今天接了台一体机联想的,型号看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B540 。直接插220V~交流上去,按开关没有反应。直接拆机一看,电源是个特殊电源,和台式电源一样有绿线和紫线。先拔开电源插口,插上220V检测接口绿线没有电压。再测量主板端接口没有发现有短路,锁定是电源部分问题 电源型号DPS-2500AB-71B
拆开电源一看集成元件很密集,直接测量下保险发现没有烧,测量大电容300V正常。看来问题不大,估计是待要5V的问题。 果然问题很快找到,TNY277PG 电源IC短路,另外有4.7欧电阻开路。
网上找了资料看了下,这电路也不复杂
找了一下正好手上有TNY277PN,把电源IC周维元件测量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就直接装上IC,和4.7电阻。把保险拆了再挂了个灯泡,插电看灯黄了一下,再测量输出端发现只有1.8V,直接测量反遣电路保护都没有问题,是不是自己的电源IC本身问题,正好自己备有多,再换一片。结果5V正常出来,维修结束。图片不懂为什么上传不了亮机图了

网友:
不懂为什么上传图片前面正常,后面的几图出现错误521的 发贴不多,还没有经验。补上换的IC,和亮机图

网友:
赞一个哈.现在我碰到这种电源,都是直接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