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RT8206B无待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7-05-14):
型号:dell n411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散成一堆。拆板目测待机芯片、充电芯片、ec、ec bios 全是焊膏痕迹。

看来是个二手货,不知道当初是什么问题。插上可调电源,隔离电路过了,没有待机,待机芯片为RT8206B, 6脚vin19v,4脚SYSTEM_ONLOD  5v,7脚LDO(+5V_ALW2) 0V.

线性电压没有出来不正常,随即打了下对地值正常,再量下3、5v电感对地值也正常。直接换RT8206B,上电7脚LDO 5V出来了 +3.3V_AL、+5V_ALW也有,按开关无反应,看见ec上家焊的有点歪,拆下重新焊一遍,上电还是不开机,重刷ec bios ,终于开机并且正常显示.

反复试机,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按开关关机,有时候会再也开不了机, 7脚 +5V_ALW2 变为0v,肯定 +3.3V_AL、+5V_ALW也没了,拔掉可调电源等几分钟又正常。

不开机时6脚VIN19v,4脚 EN 5V也正常,1脚REF 0V, +3.3V_AL、+5V_ALW对地值也正常,就是不出LDO电压. 换掉几个RT8206B,换掉7脚PC120、换掉19脚 PC102,换掉 接1脚REF的PC115.  每次换完能正常一下,过一下又不正常,头疼 !!!

继续搞,LDO对地值很正常,继续测量,发现LDO上电瞬间是有电压的,掉的奇快,难道后面保护了?换掉 +3.3V_AL、+5V_ALW 的滤波电容 一样不行。拆掉 +3.3V_AL 上面的PQ42、PQ43.

万用表测量PQ42时,D S二极体值显示287,反向测量无穷大.

凶手原来是你,换了装机OK

修机5分钟,发帖俩小时,有时候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白天都是为了生活忙着修机也很累,晚上都不想动了,看到帖子的朋友赏个分,鼓励一下呗

网友A:
为什么确定PQ42是坏的?

网友:
原来是mos不良啊,不拆下来测量还真的不好判断,赞 已经加分

网友:
能修好二手机的都是老师傅,向你致敬,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确定PQ42是坏的?

一般的N勾道MOS管DS二极体值应该在500左右吧

网友:
晚上10点钟开始编辑帖子,搞到现在都快1点了,睡觉去了

网友:
能修好二手机的都是老司机,,向你敬礼

网友:
已加分 真细心 不出LDO电压 换了PQ42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管子不良保护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发帖不易 加分加分。

网友:
PQ42PQ43.是二次转换吗?

网友:
看来上家是真够折腾的

网友:
mos管的体二极管都是500左右吗?没有锗体二极管的mos管吗?对这点基础知识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有些场馆的二极体值就是很低的,不过大多都是400  500左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发帖不易 加分加分

网友:
厉害,都是高手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真的很不错

网友:
这故障相对不好修 鼓励发帖加分了

网友:
二修机是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