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芯片及BIOS电拉低问题

楼主(2017-05-14):
MSI主板,板号为MS-17611(无图),问题表现为开机十几分钟后会关机重启,期间风扇一下子狂转一下子又正常,此时BIOS第1,8脚电为0.8,已换过温控芯片还是一样,3V,5V正常,USB 3.0芯片感觉有点发烫,GBA的,不知道有无影响,大家给点想法,谢谢

网友:
一班情况下,要不是热的掉电,要不就是资料有问题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感觉你思路不对,温控有反应很正常。根源在U或显卡等发热部位。

网友A:
BIOS电压不是3.3V吗?刷BIOS试下噻

网友:
同意楼上刷下bios

网友:
楼主先从软件,系统,blos在动主板

网友:
排除 BIOS  重点检查EC 有没有收到风扇的反馈信号

网友B:
这个BIOS的8脚 电压0.8 明显不正常 先修这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压不是3.3V吗?刷BIOS试下噻

刚开始时正常,风扇转速出问题后变成0.8,试已换过CPU,无显卡,无硬盘,情况一样,还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的8脚 电压0.8 明显不正常 先修这个供电

是啊,先是3.3,后来自己变低了,可BIOS的3.3哪来的啊,没图这板

网友:
被绕进去了,不要管温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