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智慧:告诉大家1个12V 9V电源改代替笔记本19V 20V供电经验,无须开壳

楼主(2017-05-14):
因为我天天几乎日中一食,断了生吃发嗔,熟吃发淫欲的大葱 蒜 韭菜 葱头,断了正淫 嗔心终于,定力有了些,智慧开了些,其实此方法早已经有人试过了,好像论坛还暂时没人提及,所以我就开贴啰嗦一次,附带个12377我得举报奖励的链接:http://www.bskk.com/thread-3026330-1-1.html
http://www.bskk.com/thread-3018997-2-1.html
首先,我不是做广告,如果认为做广告,可以删除,我是想把方法告诉大家,然后我引用一下,我平时淘宝卖的东西图片,但是淘宝链接我决定不会引用,省的让人说我做广告。
首先,视频在此,大家只看视频前部分即可,另外不用听信我宣传电源质量的内容,因为我的这个视频是取自我的淘宝店铺视频,大家捡着有用的如何使用的方法听即可。我双传到百度网盘了12V电源用电瓶供电串联带笔记本(土豆无须账号即可看)
12V串联供电笔记本用电动车电瓶。(百度需要登录账号)

下面是文字介绍;

我发现这开关电源啊,就是1个带充电器的电池而已,电池可以并联串联,1 2 3 4 5 6.。。。。。。。大家见过电动车电池,都是几个电瓶串联在一起,锂电池的则是一堆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电池串联并联在一起,

然后我就用手头的电源试了试, 发现也可以串联没问题,比如我那50V的中兴电源,单个6A左右最大电流,单个300W功率,然后假如需要+50V 0V -50V 3组电压,那就可以这样2个串联起来,就可以得到3组电压了,功率而且翻倍,600W。也可以3个串联就是150V,4个就是200V 6个就是300V

然后以此类推,其他电源都可以这样串联的, 比如2个5V电源串联得到10V,9V和5V串联得到14V,2个12V串联得到24V,3个12V得到36V,1个50V和3个12V串联得到86V,等等,这就是数学计算了,大家都可以任意组合!

但是有个注意地方就是:串联,总电流以最小实际功率的那个为总电流,比如1个9V的3A的电源,串联1个5V5A的电源,那么总电压是14V,那总电流是多少呢,不是5A,而是取串联当中最小的那个,也就是3A的总电流。所以要串联,尽量选择合适电流功率的串联,即可达到翻倍的效果。选择不当,造成浪费。

并联也是如此,并联,电压不变,但是电流翻倍,但是并联,需要2个一模一样的电压才可以并联,最好是2个一模一样的电源并联,因为2个一模一样的,他的反馈参数都一致,所以可以达到均衡,比如2个12V 5A的并联,可以达到12V 10A,因为是分开各种。所以即使1个坏了,还有另外1个,2个互不干扰,好像五匹马拉车,去掉1匹马还有4匹可以继续,一直到最后剩下1匹马还可以继续走动。

下面看图,我随便只用我店铺这种中兴的50V电源测的图片,2个串联就可以得到3组电压点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方法,只是提供大家这么1个参考思路,我们遇到特殊电压的设备,就可以用便宜的方式,买2个串联起来,得到其可以使用的电压参数。

只要选择做工好的电源,那么就没问题,比如2个12V电源,可以组成24V,可以带19V的笔记本都没问题,因为笔记本是宽范围输入,高几V没问题,当然了,尽量电压相符最好

下面是用25V-110V 交流 直流2用输入的 12V 5V 电源,串联起来,供笔记本 充电,手机充电使用的介绍,当然了,单路12V带的设备更普通常见了。

再次发一下,电瓶用12V串联带笔记本 的视频:12V电源用电瓶供电串联带笔记本(土豆无须账号即可看)

2017.5.12号,自己亲自测试,2个串联,可以给任意常见笔记本充电,2个串联电压为22V左右,还带5Vusb,冲手机平板充电宝等等,如果另外一12V4A串联,则带2个笔记本都没问题。

另外,如果停电了,可以拎电动车电瓶进屋,然后把12V多并联几个,给光猫 路由器等等供电,然后带笔记本,还可以5V手机平板充电,当个万能的UPS,因为这个低至22V才会保护,所以4组电瓶的56V电压,估计用半月带笔记本 路由器 手机平板等等都没问题。适合没有电源的地方长期用笔记本。

视频里面那个富士通笔记本开机时候,视频里面看上去有波纹,其实是数码相机和笔记本分辨率造成的,实际丝毫没有波纹,这好电源滤波决定没问题,是设备分辨率不同误差而已

好了,我解释完了,大概意思,其实几句话就说清了,就是遇到自己手头没有的电压型号的电源,但是必须用的时候,自己可以串联 解决代替,用质量好的电源,并联则需电压相同最好2个一模一样的,串联则电流相近即可尽量。

管理员如果觉得有用对大家维修时候和维修思路扩展,可以采纳,如果无用,可以移除,如果觉得违规,可以删帖,一切随缘,

补充内容 (2017-5-27 09:0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ODAzNTQ5Mg==.html  视频链接今天重新上传了,优酷视频,如果看不了,换个浏览器即可。2017.5.27 上午起码能看

网友A:
大哥,学佛多久看了啊?  你镇上的店面买下来了吗?

网友:
我用我那种较特殊的12V2个串联,可以带笔记本,已经上面发视频和图片实际测试了,理论和实际操作是可行的,为什么12V串联变成了22.2V,因为可能是我的输出线好几米太长了,有压降所致的。

然后大家常见的手头有12V电源对吧,可以2个12V 3A 4A 5A 等等,最好2个电流差不多的,质量好的,串联一下,就可以得到23V 左右电压了,当然了,假如1个坏了,就相当于断路了,不会损坏设备,因为电源是单独1个控制和保护,所以这种并联方式,双控制,保护效果也相当相当不错的,用普通12V电源串联带笔记本的图片我没有发大家,因为大家脑子就可以想象出来了,

2个可以用胶带粘一下,在根部其中1个剪开负极断了,另外1个全断,然后全断的那个正极和断1根的负极短接,再把断了负极的DC那端接到全断了的这个正极上面,这样也美观些,还是1根输出DC线,笔记本大家都有转接头, 用转接头转接一下就可以了不同笔记本接口,这种方法没问题,大家假如不放心,可以用2个大家手头的电源,改了之后,找个破笔记本,成天开机 反复关机,测试,决定是可以的,测试半月 1个月,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同样道理,比如三星14V显示器电源,大家就可以用1个9V 1个5V 串联一下,得到14V左右给三星显示器供电。 道理很简单,我是试验过没问题了,当然了我是用的质量好的电源,山寨特别垃圾的电源慎重或者用于标称功率一半的设备才凑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学佛多久看了啊?  你镇上的店面买下来了吗?

不再有偿维修了,平时都是尽量免费帮他人维修点简单的,目的是结缘,散漫学佛4年,最近半年才精进,已经不再主要维修无情众生-----设备了,开始印佛经 文钞等等 劝化众生自己维修自己的 贪嗔痴大毛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再有偿维修了,平时都是尽量免费帮他人维修点简单的,目的是结缘,散漫学佛4年,最近半年才精进,已经 ...

境界很高啊,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你应该是快乐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境界很高啊,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你应该是快乐的人。

应该做个清静的人,遇到顺境不起贪爱,遇到逆境不起嗔恨,因为金刚经里面佛陀告诉宇宙人生本质是空,时刻观想空,就不会执着了,当然了,具体事情上该干嘛干嘛,讲空的 讲有的,都有看,要深入理解,不可偏,我就这样默念佛号,迎接佛陀接引,预知时至,自在往生,做个表率打算给众生。修行人不畏惧死亡,因为知道生死也是幻象本质。而且活着时候就可以看到诸佛菩萨来接引了,是自己清净,周围也会欢喜的。和普通凡夫恐惧周围人哭哭啼啼是截然不同的。不可过多讨论,大家都是年轻有文化的,这方面最上面我附带的那个链接论坛// 网上都有资料。

然后我在补充一句,这电源原理,就和是市面的普通2 3 4 轮的电动车一样,无论是铅酸蓄电池 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等等,无论是4 5 6个串联,乃至那种电动汽车6V的 是用8个 10个串联,得到48V 60V 72V 总电压,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再就是这种串联方法,适合次级输出端,有整流二极管或者MOS管子整流的开关电源,没有这种整流/MOS 管子方式的电源,就慎用啊。
另外告诉大家1个检测电动车 三轮电瓶的方法,因为我上月买了1个放了1年多的二手新三轮,总放着了,我自己跑60里坐车去找他,他给了我就走了,我接手跑了100米就没电了,问他他听说充满了,就是不能跑远了。我自己想办法弄回家后,发现确实是32AH的新电瓶,但是就是容量只有20%左右,原因就是:

如果其中1个电瓶损坏,就会低于12V标准,其他正常电压都是13V多,这样就会里程大大减少,其实只是其中1个电瓶坏了,只需分别断开电瓶的连接线,万用表检测一下电压,就会发现1个电瓶电压明显低,最低10V左右,和其他3个不一样,如果骑一段时间,那个电瓶可能还会发热大,就是他坏了,需要代换容量差不多的才可以,否则代换1个小的或者大的,因为不均匀放电,电压不同,充电时候也会不均匀,就会有损,串联电瓶,就是要的均匀充电 放电。
这种精密的开关电源,当然都是均匀的了,如果1个电源有异常,就会保护了。所以这点比电瓶保护功能是强大多了。

网友C:
我没有看明白 能用通用点的图来表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看明白 能用通用点的图来表达吗

看视频当然有雾水,因为我是断章取义从淘宝链接里面引用的视频。因为没有看到链接介绍所以才误导了大家。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开关电源,可以和普通电池一样串联,得到2倍 3 4 5 6...倍的电压。
实用方面就是,比如有个旧笔记本,电源坏了,就可以找2个12V的好点的电源(或者12V 9V也可以),输出线串联得到24V,实际当然比24V可能低些,代替笔记本19 20V电源,我试验成功才发的帖子,而且多人验证成功。
就是串联开关电源的正负极。把开关电源看做1个电池,然后进行合理串联。
不一定是笔记本方面,比如其他方面,比如需要48V,就可以串联4个12V,虽然麻烦,但是有时可以应急的,而且确实可以实用稳定代替的。
我口才差,啰嗦半天,不知大家能否理解,就是把开关电源理解为1个时刻充电状态的电池/电瓶,进行合理串联。利用发挥其本来可有的价值。
当然了,220V输入端第3脚地线与输出DC负极相连的 这种特殊构造的非隔离的电源不要这样,应该人为先把无用的第3脚与输出负极断开再串联即可。应该是输出与外壳隔离的单独DC输出2根正负极的,就和普通ATX电源 笔记本电源 手机充电器这种常见的电源才可以,如果外壳是和负极相连的,这种当然也可以,只不过就是2个外壳必须隔离即可,别2个外壳相连,一般电源都是塑料的,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金属外壳的电源也一般常见的都是输出负极与外壳没关系。所以外壳相连也没问题。

比如甲电源输出正极为a,负极为b,//////////乙电源正极为c,负极为d,////////////然后大家把bc短接,a就是电压相加后的正极,d就是负极。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随便找2个12V小电源输出端串联接上试试,决定可以的,不放心用负载或者风扇 或者万用表测量,2个2A以上好点12V电源,输出串联可以代替笔记本 一体机等等供电。如果大家试验不行,可以找我来共同讨论。有电动车的,可以看看自己电动车电瓶接线,就是那样串联,网上有电池的串联图片,供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众参考:
搞维修的其实当然都懂,

啰嗦半天,其实就是,一般市面常见的,塑料壳的,输入为2插的,/3插的需要万用表测量一下220V端地线3脚与输出负极别相连,均可这样如图串联。因为本身是塑料壳,是绝缘的,当然没问题,最后1点忠告就是,用质量做工好的电源尽量。否则杂牌电源,当然也可以用,不过本来杂牌缩水电源就做工差,1个工作时候都可能爆MOS管子,大家辛苦接好,其中1个正常坏了, 还得麻烦重新配,所以才忠告用好点电源即可,

大家手头一定有一堆ATX电源吧,对,这种就是上好的符合规范的电源了,大家就可以用ATX电源试验一下,
因为ATX的电源负极与外壳没有相连,所以2个外壳可以随便接触,大家把2个ATX的电源的3.3V 5V 12V 统统串联起来吧, 可以得到6.6V 10V 24V左右电压,决定可以耐用,ATX电源和做工好的开关电源本质没有太多区别的。3个ATX电脑台式机电源就可以得到3倍的电压,45678.。。。。。理论上可以串联N个,此方法是经过自己实际操作,
而且相当多的人,已经这样用开关电源串联的方法得到翻倍电压。而且很多年了,还在稳定正常使用,是禁得起大家检验的方法我觉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当然有雾水,因为我是断章取义从淘宝链接里面引用的视频。因为没有看到链接介绍所以才误导了大家。 ...

这个和改电瓶车电池一个道理吧 加不了分
不然给你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改电瓶车电池一个道理吧 加不了分
不然给你加分的

不需要加分的,我分都多的不知如何用了,我要太多的分到头来也是虚妄的,

不是我独创的,是他人这样做过的,确实就是和家用电动车电池一样的道理,看此偌大的论坛,暂时没有发现有人这样发帖,所以我就发帖分享一下,实际方面还是可以应用的,主要是方便取材,便宜,成本低某些时候

网友:
土豆视频链接又失效了,大家看看优酷视频吧,

网友D(2017-06-22):
这样做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中存在一定隐患,如多个电源串联电压输出不可能完全同步的,存在杂波,整流二极管的耐压还需重新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中存在一定隐患,如多个电源串联电压输出不可能完全同步的,存在杂波,整流二 ...

所以,推荐2个完全一样的,原装台达 光宝 康舒 等等或者国产标致电源串联 给笔记本是没问题的,不用考虑其他问题,因为已经多人验证,而且这样使用很多年了,没问题我才敢发的

另外,杂波 整流二极管耐压,这个无须考虑,因为是串联,互不影响的,前提就是次级有整流二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整流的开关电源可以这样,无二极管的垃圾电源就算了。

大家别着急发意见,可以实际操作后,有问题再发表,我是经过实际操作过才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中存在一定隐患,如多个电源串联电压输出不可能完全同步的,存在杂波,整流二 ...

所以,推荐2个完全一样的,原装台达 光宝 康舒 等等或者国产标致电源串联 给笔记本是没问题的,不用考虑其他问题,因为已经多人验证,而且这样使用很多年了,没问题我才敢发的

另外,杂波 整流二极管耐压,这个无须考虑,因为是串联,互不影响的,前提就是次级有整流二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整流的开关电源可以这样,无二极管的垃圾电源就算了。

楼下以后再回复,可以先别着急发意见,可以实际安装所提供的方法改装操作后,有问题再发表,我是经过实际操作过才发帖的

找2个做工较好的12V 串联带笔记本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不是很实用,,,,

网友:
空闲时间多,喜欢折腾的可以

网友:
楼主境界很高嘛。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