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3V 5V在哪个位置量啊

楼主(2017-05-14):
b460 3V 5V在哪个位置量啊,求高手,给上个图看看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

网友:
就在电源插口附近,两个电感

网友:
来自: 河南南阳
左下角 两个小电感挨着的就是

网友:
兄弟搞个图纸不就知道了,这板通病是烧铁管和待机芯片的一个电阻氧化哦

网友:
看样子没有正式学习维修啊!

网友:
左下角,,TPS51125 这个芯片

网友:
左下解的2个电感位置

网友:
在左下角的地方,可以下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高手有图纸吗??

网友:
B460都是通病机,拆开就是秒

网友:
是啊通病机

网友:
这个不需要问吧 或者你上个图片 我们帮你标记出来

网友:
拆了c壳 左下角 的那两个电感 芯片是51123 这个机器51123跟51125 不通用

网友:
不用拆机我都知道在C壳下方左下角,待机芯片带着两个35V电感

网友:
比较无语 先找芯片啊

网友:
新手,赚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