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51123芯片在哪里啊?

楼主(2017-05-14):
b460 51123芯片在哪里啊?另,待机3v,5v电压在哪里测啊

网友:
51123这个芯片集成在上半部分,不在主板上的啊。3V-5V供电一般都是集成在屏供电那边。把屏拆下来,就能测量到,记得插屏线,不然测不到的

网友A:
在主板上面、、、、哈哈

网友:
51123怎么会在上半部分   在主板左下角 USB 口旁边   51123 或51125   通用的

网友:
B460待机在左下 电源灯指示灯那

网友:
拆开机器 看左下角  话说不会修找专业的修啊

网友B:
这种问题 真绝了    好像做爱找不地方一样   你好意思问吗?

网友:
看你上面是高级技术员 还要问这弱弱的问题  你是怎么混到现在的

网友:
这个机器你修的少  海绵搞出来的问题多多 电阻问题多多

网友:
芯片在左下角 或者你找下图纸 看下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面、、、、哈哈

你这回答 你要是能截图给发帖人 我给你加分

网友:
箭头指的为待机

网友:
B460都是通病机,拆开就是秒,拆开C壳看到左下方一个四四方方的芯片,旁边带着两个电感就是待机芯片,这个机子无35V待机有通病

网友:
测量下电感哦

网友:
你张嘴就暴露了自己。

网友:
不用拆我都知道在C壳下方左下角

网友:
认证了应该是维修人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真绝了    好像做爱找不地方一样   你好意思问吗?

这种回答也真是绝了,说的好像很形象似的

网友:
这块板好像待机部分容易烧个坑,遇到过几次

网友:
找个师傅最好把你带带,这是最基础

网友:
位置在左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