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酒不能喝啊。喝多了误事。

楼主(2017-05-14):
昨天酒喝多 拿过一块主板就开始干。有青烟冒出。赶紧断电。再一看。我晕,上天把芯片拆了没上,再看看烧了一大片。兄弟们,酒多了,最好就别干活了。误事。

网友:
芯片没上,一般短的都是他的供电场管吧,一大片,你也够霉的

网友:
哈哈,还好我不喝酒

网友:
烧了一大片,拆了什么芯片上电啊

网友:
有些人喝酒了反映快,有些人迟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坐空房手作妻,此事不与外人提,若是左手换右手,如同休妻再娶妻,一搓一搓复一搓,两眼迷离骨酥厘,点点 ...

你是个人才

网友:
  牛一样的 干活  神奇

网友:
喝酒不修机,修机不喝酒。

网友:
别说喝酒,休息不好都不行

网友:
这跟喝没喝酒没什么必然联系,比如诗仙没酒时,反而写不出诗来。
即使没喝酒,有时也会把板子烧冒烟,比如:

明明修好的机器,手贱,非要测量一下,结果手一抖,表笔一滑,短路…
千辛万苦植好球,再战战兢兢对好位,做好BGA后,才发现芯片第一脚放反了!
修个打印机,辛辛苦苦拆洗干净打印头,把24根针一一插好,装机时,把排线插反了,顿时…

如此,很多、很多、很多、、、、道不尽,说不完 啊!

网友:
插  是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板子估计 保费

网友:
烧酒配烧肉,醉酒烧机法,一烧赔了板子又折芯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上芯片肯定烧一片,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吃过这样的亏,吃一次就记住了

网友:
同感啊,我也有过类似情况

网友:
1和3 A和B   中间只能有一个你   多的放不下

网友:
完了,彻底挂了

网友:
难度等级提高了

网友:
正常 谁都有大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