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各芯片指示与说明求助

楼主(2017-05-14):
此460主板3v,5V有,待机电流0.08-0.13A,请大家帮忙看看故障一般在哪啊?

网友:
这个型号铁壳管问题多。

网友:
仔细查一下5V待机相接元件

网友A:
明显待机高  这机器3v 5v芯片旁容易进水  还有贴可自爱坏  手摸摸芯片那个烫

网友:
芯片没有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待机高  这机器3v 5v芯片旁容易进水  还有贴可自爱坏  手摸摸芯片那个烫

好象是这个待机芯片温度高,你看会有什么原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这个待机芯片温度高,你看会有什么原件坏

应该是这个tps51123芯片发烫吧

网友:
看看  cpu供电   有没有

网友:
铁壳MOS管容易出问题 拆下来看看内部是不是烧了

网友:
看下CPU供电的上管

网友C:
联想 -带铁壳的MOS管的笔记本-- 待机电流过高最好别上电 铁壳供电上管击穿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U供电上管击穿很容易导致U损坏 成本就上去了 维修这样的机子首先 裸板测量铁壳MOS管对地阻值 基本都能测出好坏 可以用小的MOS管代替--看看本人的帖子里面有介绍更换铁壳MOS管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 -带铁壳的MOS管的笔记本-- 待机电流过高最好别上电 铁壳供电上管击穿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U供电上管击穿 ...

铁壳MOS管对地阻值460-550应该正常的啊

网友:
拿掉U测量 如果这样的正反向阻值 肯定不对

网友:
拿掉U可以上电 不开机的状况下 测量U供电如果有电压 就是铁壳上管坏 哪个坏 就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D:
可以着手查下VREG3 和VREG5

网友:
线性3V  5V 短路,待机芯片也会发烫

网友:
这个型号铁壳管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着手查下VREG3 和VREG5

有电路图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