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液晶屏 抖屏有修好过的吗

楼主(2017-05-14):
三星系列液晶屏 比如三星19英寸的 型号LTM190M2-L32 LTM230HT01 LTM230HT02等型号 。有图像显示,但 抖屏(有点像场不同步的样子) 有修好过的朋友吗?  有修好这个问题的朋友麻烦共享一下维修经验 谢谢

网友:
屏抖的,显示三分之一的屏我没修好过。

网友:
三星的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抖屏的都是屏问题,我没有修好过,白屏的相对好修的多

网友:
之前在迅维看到有人修白屏的,建议还是查看下一下是不是同样的故障点

网友:
没看到图片 个人经验应该屏软排线上的芯片出了问题 有设备可以维修 没有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都退回去了 帮你顶吧

网友:
期待有人分享下经验

网友:
如果是三星s系列LED的没有修好过,应该是三星批次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抖屏故障还真不多,笔记本的很多,基本是绑定的问题,个人维修的成功率很低。

网友:
如果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那基本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基本上是在逻辑板和屏幕的连接问题,没有压屏的设备很难修复

网友:
你是老姜吧,是我。三星抖屏的基本都没得修,都是TAB问题吧,我有好多三星19宽屏抖屏的废屏

网友:
  抖屏的 话   一般都是无解了吧 据说广东牛B  不知道能解决不

网友:
抖屏, 我基本都是直接报废了,搞不定

网友:
可以先借个屏试一下哦斯诺克

网友:
没修好过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感
没修好过这种问题。
有大神修好过的吗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给客户换屏,故障屏有空自己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