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风扇转一下进系统不转的问题(不包括进液了)。

楼主(2017-05-14):
昨天碰到一台Y450的机器客户说风扇不转,插上电源看了看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跟客户报价了,客户说那就放这吧 反正也不急,等客户走了之后 3分钟拆机 一分钟扫板 一分钟思考 要不先刷个万能的BIOS看看 于是就请我的大师傅帮忙合成了一个刷上去 一分钟装上一半 然后反复的开关机测试风扇 觉得应该是好了  因为每次都可以转了 于是装起来测试了一天没什么问题     附上万能的BIOS

网友:
为什么 发布出去 BIOS

W25X16_y450-N10P GE1.rar

网友:
不错。下载下来收藏备用。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风扇开机转下后面不转的刷BIOS好的,特别 Y450这种老机子,现在的新机子不好说,不过那是压根不转遇到过,现在这BIOS是什么样的机子都可以搞定,也真叫万能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的BIOS还要重新合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的BIOS还要重新合成吗

论坛里的全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的全是假的

;P;P;P;P;P;P

网友:
又可以收钱啦

网友:
风扇不转是BIOS问题,我第一次听说,受教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改常转了

网友C:
确实技术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技术很厉害了

什么技术厉害

网友D:
这个机器 bios导致风扇问题 不多见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 bios导致风扇问题 不多见
加分了

感谢版主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不转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