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分析一下Z470保护隔离

楼主(2017-05-14):
如题,PQ12如何控制PQ11导通:

网友:
联想Z470图纸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高手来分析一下呗

网友A:
继续坐等高手,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坐等高手,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电源工作q11导通,电池工作q11不导通

网友:
期待高手的详细解答

网友C:
我感觉是图纸画错了,PQ12应该是NPN和PNP复合管

网友:
当适配器插入时 q11第一个管子导通成正向电压加在q12第二个管子的基极 因此q12最终没有能拉高q11的g极 而本身q11都有低电平PR 27提供 所以q11导通  当电池插入时 q12第二只管子导通 拉高了q11的g极电压 而这时q11的第一个管子是不通的 因为它没有工作电压  故此q11截止

网友D:
是q12第一个管子  )打错了个1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工作q11导通,电池工作q11不导通

这个我清楚,我想问的是Q11是怎么导通的,请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图纸画错了,PQ12应该是NPN和PNP复合管

图纸上画的是两个PNP型三极管,图纸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q12第一个管子  )打错了个1字

还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
做个标记,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等了半天,告诉就不愿意解答一下吗?

网友E:
这个电路前几天船长有分析过,用我自己的理解分析一遍,如果有不对欢迎纠正:
一、适配器供电模式
1、VA=19V,VA1=18.7V。
2、19V加到PQ12的4脚,经三极管内部的PN结自导通到5脚(这种导通跟场管的体二极管导通是一样的),此时5脚有约18.7V,b<e0.3V,4-3导通,3脚的19V经过PR29到2脚,2脚电压比1脚大,右边的三极管不能导通,6脚电压基本为0V,实测可能有一点电。
3、PQ11的G极得到低电平完全导通,PQ12的1、2脚电压相同,1-6同样还是截止。
二、使用电池供电模式
1、VA=0V,VA1=11V(电池电压根据情况而定)
2、4脚电压为0V时,左边的三极管不会导通,1脚的11V经过内部PN结自导通到2脚,降压到10.7V以下(PR29和PR28串联接地会拉低一点点),此时b<e0.3V以上,1-6导通。
3、pq11的G极得到11V的高电平截止。

网友F:
个人观点认为PQ12在使用电池模式下起截止PQ11的作用,在有适配器模式下就算拆掉PQ12本机也能正常使用。
在适配器模式下,先不考虑PQ12,P沟MOS管PQ11在4脚控制脚接PR27后接地(直接低电平)完全导通。在双PNP三极管PQ12介入时,PQ11也是完全导通的(上电初期,PQ12第5脚通过两电阻接地,PQ12的3-4脚导通,19V经PR24经PQ12的3-4脚到PR29到PQ12第2脚,所以PQ12的1-6脚不导通。19V还有一路经PR24经PQ12的3-4脚的内阻再经PR28分出一个比19V低一点的电压经PR188再加到PQ12第5脚,所以3-4脚一直是导通的)
在单电池模式下,PQ12第2脚没电流,1-6脚导通,P沟MOS管PQ11的第4脚电压跟123脚电压一样,不导通。
以上为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如果不合逻辑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画的是两个PNP型三极管,图纸应该没问题吧

不一定,不能完全相信图纸,图纸上有很多是错误的,目前也就苹果的图纸正确率在99.9%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前几天船长有分析过,用我自己的理解分析一遍,如果有不对欢迎纠正:
一、适配器供电模式
1、VA= ...

这位修友的分析完全合乎逻辑,但有为圆保护隔离电路原理而牵强分析的,个人认为,厂家任何开关电路的设计,都不可能在三极管的开关临界点电压设计,如这位修友分析,多次出现B极与C极电压只有0.3V的差距,试问,就算原理上行得通,厂家真的敢这样设计吗?真的有这样的设计吗?厂家就不怕电压与电流的衰减吗?19V与所谓的18.7V就只有0.3V的差距,如果19V衰减,或者三极管老化,达不到三极管的临界导通值,那么这位修友的分析还合理吗?

目前longzai和陈三公子这两位修友的分析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表面上可以在电路上说服,但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每一位修友的回复,我都一字一句推敲过,分析过,其实这个电路的最终结果大家修过笔记本的都懂,本人也不是钻牛角尖,就是想分析透彻,这是我做维修的原则问题!有机会,希望饼哥抽几分钟解释一下,饼哥的分析会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个人观点认为PQ12在使用电池模式下起截止PQ11的作用,在有适配器模式下就算拆掉PQ12本机也能正常使用。
在 ...

“PQ12的3-4脚导通,19V经PR24经PQ12的3-4脚到PR29到PQ12第3脚,所以PQ12的1-6脚不导通”。这位修友您这里有个错误,19V经PR24经PQ12的3-4脚到PR29到PQ12第2脚,而不是第3脚,这样才是合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位修友的分析完全合乎逻辑,但有为圆保护隔离电路原理而牵强分析的,个人认为,厂家任何开关电路的设计 ...

其实在电路中实测一下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在电路中实测一下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这个倒是,我会去买一片这样的板子验证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牵强圆原理而分析,实际上,我们扪心自问,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说服自己!不过这位修友,您的功底也不低,向您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不能完全相信图纸,图纸上有很多是错误的,目前也就苹果的图纸正确率在99.9%

这个说的没错,本人修笔记本的时候也遇到过部分图纸错误,但是与其说这个图纸错误,倒不如把心思花在如何解释和分析这个电路,您觉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没错,本人修笔记本的时候也遇到过部分图纸错误,但是与其说这个图纸错误,倒不如把心思花在如何 ...

对,就是这个意思,图纸错了不要一门心思纠结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个意思,图纸错了不要一门心思纠结在上面

意味深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味深长!!!!!

你那边有主板吗,拿个板子实测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D:
Pq 12就是在使用电池的时候导通就可以了 使用适配器的时候 他是截止的 不信你拆的12啊 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G:
高手就是高手,我想要成为你这样的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Q12的3-4脚导通,19V经PR24经PQ12的3-4脚到PR29到PQ12第3脚,所以PQ12的1-6脚不导通”。这位修友您这 ...

是的,我写错了,改过来了,看得出你有认真在看,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边有主板吗,拿个板子实测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已经在淘宝买了一片,收到货后,测量出结果,会马上告知大家的,谢谢大家的帮助与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写错了,改过来了,看得出你有认真在看,赞一个

追求真理,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就是高手,我想要成为你这样的技术

不耻下问,多动手,少说话,多思考,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 12就是在使用电池的时候导通就可以了 使用适配器的时候 他是截止的 不信你拆的12啊 哪有那么复杂

你说的这些道理,相信回复本帖的修友都懂,现在是在分析原理,知道来龙去脉,不是所谓霸王式的就是这样,不信你就怎么样?这样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H:
PQ11应该在没导通的情况下也有小电流吧?没侧过,只是猜测。不要喷我

网友:
这位修友的分析,可能是本人不才没看懂,确实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PQ11应该在没导通的情况下也有小电流吧?没侧过,只是猜测。不要喷我

大家一起讨论,追求真理不要怕

网友I:
有点头晕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点头晕的感觉。

修这种电路,已经修过不下100台机了,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具体原理,心里老是有个疙瘩!

网友:
适配器插入时 ,19v经过PR24加在pq 12的4脚 5脚由pr 28  PR 188获得低电平,三极管导通至使3脚得正向电压拉高2脚基极电压 至使第二只三极管不能导通 也就不能拉高 pq11  G极电压 ,而本身pq 11 g极是低电平 所以pq 11导通
当外接断开 插入电池时 pq 12 1脚为正 2脚由地经过PR 28 PR 29为负 因此三极管导通 6脚输出正向电压拉高pq 11脚G极 所以pq 11截止 这样够清楚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