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BTI V1.0 不通电的糙维修

楼主(2017-05-14):
昨天回公司来了一台G5000的联想台式机用的是20V的适配器供电

按电源开关,不通电.
拆板子出来,发现是CIBTI V1.0的主板

由于找不到图纸也只能大致的瞎修
找到外接电源的接口发现绿线的位置

触发开关,绿线能拉低,但是没有供电产生
于是跑线 跑到三极管Q18  B极拉低 C极有0.4的电压,感觉不正常,于是拆掉Q18 还是0.4V
C极是连到U33上的,难道是U33坏了?由于芯片上只能看得到633查不到任何资料。
下方电阻又有烧黑跟腐蚀的痕迹,感觉修不下去了。

又点不甘心,发现U33是控制QD2H1 QD2L1产生12V供电的,检查没有短路。
经过客户同意我另辟蹊径,找来一个ATX电源 引出12V
然后触发开关,短接ATX绿线,主板成功的点亮。
然后后面的事大家大概也能猜得到了。
我找了个旧的电源,把绿线 12V供电线 还有地线直接焊到主板上
本来是想ATX能替代20V适配器直接能启动
但是电路上20V适配器电压会产生5V还有3.3V的待机电压
ATX的电路上这些零件都是空的,水平有限,不知道该怎么补齐。
最后只能是适配器ATX电源一起上阵,粗糙点,但是能用。

主机挂了一天,工作正常。
最后希望大家能加点分,谢谢。

网友:
3V待机直接用剪板的1117改,吧5VSB转换成3VSB就行。

网友A:
QD2L1  一个角部好像缺了点

网友A:
估计U33 可以使用NCP1589 来代替,但具体的你要查下脚位以及周边元件数据来判断,我也仅仅是从脚位加几个脚的功能上,以及NCP1589爱作为这类板的12伏芯片使用来估计的。

你这样还加个普通电源成本也玩的比较大哈。

附NCP1589的pdf 你有兴趣可以对比下具体电路看看 毕竟板子在你手里

网友B:
这样修出来的板子客户同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出来的板子客户同意吗?

客户同意才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U33 可以使用NCP1589 来代替,但具体的你要查下脚位以及周边元件数据来判断,我也仅仅是从脚位加几个脚 ...

电源是待机供电坏的电源修复的,成本几块钱。
没有类似的芯片 一样大小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QD2L1  一个角部好像缺了点

有点点脏而已,不是缺角,不过照片上看起来真的蛮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是待机供电坏的电源修复的,成本几块钱。
没有类似的芯片 一样大小的都没有。

NCP1589 应该是这个芯片

网友:
高手 高手  厉害

网友:
高手,,,厉害。。。有备份BIOS吗

网友:
联想H5050 板号h81h3-lm v1.0

网友:
没用过这招,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总算是找到了故障,高兴

网友:
高手才简单,呵呵

网友(2017-06-21):
5p=1c  全型号是多少?   这个块的输出电感L12 待机时就应有12V 吗?

网友:
能上传一份bios吗?我也有这样一台机器,想刷下bios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我 上次碰到这个 板子放弃了  顶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