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5-14):
DELL 14-5439 花屏,还报警8声音,屏,屏线,显卡都搞了,还是不行,有时又可以。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没有

网友:
有没有花屏的图片,有时又可以是怎么回事,能进系统吗,进系统有显卡驱动吗,一般这种都是显卡坏,要换。。

网友:
显存坏也有可能

网友:
内存呢       换了   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跟好了,是屏线坏了。